零件两端外圆的同轴度实验

楼主(2017-03-21):
就是这种简单的一个球形体,圆度要求0.001mm,两边的外圆尺寸要求士0.005mm,外圆粗糙度还要求0.2,最要命的是两边的外圆同轴度要求0.002mm,铝合金材质,一般的机床光圆度跳动就有0.01mm左右,谈何同轴啊,还好我们的机床精度比较高,但是领导要求实验,那必须执行啊
首先选择PCD刀片,不光加工表面粗糙度好,而且尺寸保持稳定,轻易不会超差,整个工件一刀加工,最后切断,上三坐标测量,其它的项目可以达标,但是同轴度超差,检测结果0.008mm,同轴度的在三坐标上的检测方法有很多种,结果也会有点差别,既然质量都说同轴超差的话,那就是超差,整个试切最后以失败告终。
备注:其实最后车削出来的工件还是很亮的,也没有反向间隙的痕迹,很漂亮

网友A:
这个零件如果没有弄坏,再次测量
1)架上,每次转60度,
2)掉头,同1)
每次测量,记录实测数据,做统计分析

另外。顶尖孔的精度,是不是和零件精度匹配

机床主轴轴承,是什么轴承?RHP,还是气浮轴承?

网友:
那同轴度不应该与尺寸线对齐吗?你的被测要素是轴线,不是轮廓

网友B:
厉害了,表面这么光亮,像是抛光过一样

网友C:
楼主,什么设备,这么厉害。

网友D:
应该不是你做的问题,是测量的问题

网友:
怎么看这图都是有问题

网友E:
大侠,图纸有问题啊,圆柱尺寸不带Φ啊

网友F:
三坐标测同轴度会放大的。一般都是一边圆柱取两个中心点然后延伸至另一边圆柱的中心点位置,看两个点的距离再乘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坐标测同轴度会放大的。一般都是一边圆柱取两个中心点然后延伸至另一边圆柱的中心点位置,看两个点的距离 ...

有这方面的可能,同轴度的测量有专用的仪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设备,这么厉害。

德国的设备,国产的不行啊,圆度一般都在0.005mm,更没法干这个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图纸有问题啊,圆柱尺寸不带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如果没有弄坏,再次测量
1)架上,每次转60度,
2)掉头,同1)

1、机床轴承是德国进口的
2、可以借鉴层主的建议,多次测量,但是这次没有机会啦,质量没工夫陪我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表面这么光亮,像是抛光过一样

PCD的加工铝合金材质的零件最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你做的问题,是测量的问题

三坐标测量同轴度貌似也有点问题

网友G:
你下次车个圆柱叫三坐标检下。
我够坏的吧

网友H:
这很正常0.008同轴度,工件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很正常0.008同轴度,工件那么长。

同轴度不好,估计客户回去会改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下次车个圆柱叫三坐标检下。
我够坏的吧

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下次车个圆柱叫三坐标检下。
我够坏的吧

车一个圆柱,如果在其中一端取一段作为基准,还是会面临跟楼主这个产品一样的问题,
三坐标基本是一种纯数学的测量方式,与传统测量确实是一差别的,或许国标该修订了,一些先进仪器的测量手法应该规范起来了。
楼主这个产品,如果我来测量,我也要问:设计的人确实你想要的是什么吗?设计者是不是真的理解了几个形位公差的意义。以前做测量时,这类问题确实碰到多不少,老外的图纸中,也有不少这样的问题:产品拿去装配测试啥的都没问题,按图纸测量出来吧,是超差的,你说更改测量方法吧,做测量的又没那权力,真够纠结的

网友I:
这貌似滑动轴承阿,要先车后磨再研磨的,楼主说说这东西啥上边用的,直接买个轴承装个轴进去也可以啊

网友J:
这样精度要求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貌似滑动轴承阿,要先车后磨再研磨的,楼主说说这东西啥上边用的,直接买个轴承装个轴进去也可以啊

铝合金材质的能做轴承么,抗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精度要求有点高了

是非常高,不知道客户回去找什么样的方法和工艺制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材质的能做轴承么,抗磨不

少见多怪

网友(点评):
术业有专攻

网友:
这精度可以

网友(点评):
有点高,嘿嘿,不知什么地方是用这么高精度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干的漂亮

马马虎虎吧

网友I(2017-07-01):
楼主,你这零件没打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零件没打中心孔?

没打中心孔,直接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