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螺纹,例如2 1/2--20UN,请教如何加工出来?

楼主(2017-03-22):
问题如抬头,一个配件的外螺纹是2 1/2--20UN的美制螺纹,采购进来以后,需要配一个有同样内螺纹的法兰盘与之连接起来,可是外协的法兰盘总不合格(拧着拧着就进不去了),原来外协法兰盘的图纸将2 1/2--20UN的美制螺纹给近似转化成了公制螺纹,这明显是不允许的。现在请教一个问题,美制螺纹,例如2 1/2--20UN,请教如何加工出来?

楼主:
采购什么样的刀具?在车床上如何车出来?

网友:
普车和数车都可以做的,楼主自己查一下该螺纹对应的大径、小径,量小可以用手磨刀,对好牙型角,量大买机夹刀,有了螺纹型号,具体型号卖刀具的会给你挑的。

网友A:
拿着这个配件的外螺纹是2 1/2--20UN的美制螺纹,然后去做,不行也会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着这个配件的外螺纹是2 1/2--20UN的美制螺纹,然后去做,不行也会行的

两家做的东西,图纸标注的螺纹一个是公制一个是美制的,这是不允许的,螺纹的标注统一起来;然后,还有出错的一个地方,就是外协法兰盘的公司,弄不好换算成公制的去加工,这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
退几次货就会做了

网友:
用0.5-1.5 60° 螺纹车刀片车就好了
能干公制螺纹刀具是不缺的,干不了是因为不会算中径、小径尺寸
不会算上网搜总会啊,竟然能按公制干,作坊得多小啊。内螺纹是这么车的(见下图)

黄色的是螺纹刀片,这东西不贵的,肯定比你手磨便宜还好用。

网友:
2 1/2--20UN的美制螺纹:公称直径为63.5,螺距为每英寸20牙,牙型角60度,加工与公制螺纹一样。

网友:
有专门的UN螺纹刀具,关键是要有一套好的螺纹规让工人直接在车床上检测好,那样就没事了,以前我们做过这种螺纹,主要是靠车床工人检测

网友:
普通的车床也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