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型气缸缓冲限位

楼主(2017-03-22):
如图所示,气缸缩回缩到底,长期会影响气缸的寿命,需增加缓冲和限位,但是在空间比较狭窄的地方没有办法安装限位螺钉或缓冲器时,请问大家是怎么缓冲和限位的?

网友:
气缸都自带啊  或者是里面有个PU垫,或者气缓冲,不需要你考虑限位之类的吧

网友:
限位的办法很多,不可能空间狭窄到任何方法都用不了。

网友A:
在最右边外面加PU、橡胶减震有空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最右边外面加PU、橡胶减震有空间吗?

这个位置

网友:
微型气缸本身负载不能太大,本体是有缓冲,但是不明显

网友:
只要在杆连接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设置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使用油压缓冲器,如图

网友:
可以再气缸内部加,也可以在活塞外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