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牙标准的问题

楼主(2017-03-22):
常见的螺丝主要分为机械牙和自攻牙。想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国标机械牙中的粗牙和细牙,粗牙是不是标准牙,我的一个同事说标准牙就是标准牙,介于两者之间,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你们公司生产什么的?

网友:
都有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生产什么的?

平衡车、独轮车、滑板车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车、独轮车、滑板车之类的。

粗牙和细牙都是普通牙中的标准牙,我只能理解这么多,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让楼主给绕进去了,标准牙是什么?从来没关注过这个说法,
标准螺纹的意思应该就是在相应的国家标准中能查得到对应参数的螺纹。粗牙和细牙都属于这个范围内。
但是按我个人理解,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有可能不是上面这个,有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说法,比如说M20,和M20*1.5,前者是粗牙,后者是细牙,两者都是属于标准螺纹,只是当我们说Mxx时,后面不加注螺距,都是指粗牙,这是国标规定的。不知道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指这个。

网友C:
这是什么公司,技术也太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楼主给绕进去了,标准牙是什么?从来没关注过这个说法,
标准螺纹的意思应该就是在相应的国家标准中能查 ...

就是这个意思,粗牙,细牙是一般的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公司,技术也太次了吧

一般的公司是不会去深究螺丝的标准的,使用一般的螺丝就可以。我们是创业型的公司,做事情的节奏太快了,五六个产品组开发不同的产品,产品多了就会发现螺丝种类较多,需要规范一下,所以会聊聊螺丝。我们只需知道,市面上一般的公制螺丝默认是粗牙。至于粗牙和细牙只是叫法而已。

网友(点评):
既然是这样,楼主只需要记住不加注螺距的都是指标准的粗牙螺纹就行了,非标的螺纹标注是必须加注螺距的,细牙螺纹也是

网友(点评):
一般机械出身的也不会不知道这种常识的,你不是学机械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粗牙,细牙是一般的叫法。

国家标准中能查到的,不管粗牙细牙,都是标准螺纹,比如M18(我记得粗牙的第二序列是有,应该没记错)用得不多,但也是属于标准螺纹;
如果因为产品结构的原因,必须在19的外圆上加工一个螺距2MM的外螺纹,也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就属于非标螺纹了,这个跟粗牙细牙的区分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家标准中能查到的,不管粗牙细牙,都是标准螺纹,比如M18(我记得粗牙的第二序列是有,应该没记错)用 ...

谢谢解答,我们是消费类的产品,对螺丝的要求不会特别高,只要满足基本的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民间叫法,标准牙可能指的是粗牙,因为制图时粗牙不用标螺距;而细牙则要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民间叫法,标准牙可能指的是粗牙,因为制图时粗牙不用标螺距;而细牙则要标

是的,我们不需要出螺丝的图纸。知道型号规格就好了。

网友:
每个公称直径,标准都规定了若干种螺距的螺纹。严格地说,只要是标准中规定的,都是标准牙。所谓粗牙、细牙、标准牙,习惯说法而已,犯不上太认真,有争议的时候,搬标准,用标准统一说法,消除争议。

网友(点评):
看15楼,机械螺纹安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