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一个锻压床

楼主(2017-03-22):
本人想改装一个100t锻压床,压力大概35Mpa,保压时间5s,有人说时间继电器可以满足需要,不知道这个时间继电器该如何用,能不能帮忙做一下这套液压系统

网友:
原设备是哪家的,有资料吗?

网友:
时间继电器很好用的。一般都是与触发开关并联使用。按下开关就自锁开始计时,时间到就断电液压缸复位。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接到电路里面就行了啊,跟液压系统不搭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接到电路里面就行了啊,跟液压系统不搭噶的吧

那是通过什么来让油缸保压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