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所示工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3-22):
(图片)

网友:
没有尺寸精度、材料单凭一张照片谁也给不了工艺。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冲压产品,楼主提供一下材料和尺寸要求,

网友A:
这个产品是不锈钢的吧;
是冲压工艺的

楼主:
材料是45#钢,暂时没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是不锈钢的吧;
是冲压工艺的

长度差不多260mm

网友B:
冲压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压可以做到的

会不会是拉成型材后再加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拉成型材后再加工呢

也不排除,照片模糊看不清细节

网友:
刀刀刀,一把杀猪刀

网友:
如果大批量件的话应该是钻孔后冲压成型

网友:
我想问下,就这种零件小批量的,精度要求不高,只做样品有没有什么成本较低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