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孔零件怎么进行尺寸标注才能减少公差

楼主(2017-03-22):
多孔零件怎么进行尺寸标注,才能减少公差如下图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减少公差可是指降低加工难度的意思?

网友:
不太懂,跟帖,正好看看

网友B:
楼主意思是减少误差吗,还是其他

网友:
这个采用基准统一的原则,把所有的孔都按一个角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是减少误差吗,还是其他

主要是为了减少累积公差,保证装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减少公差可是指降低加工难度的意思?

主要是想保证装配精度,避免出现上盖和下盖孔位对不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保证装配精度,避免出现上盖和下盖孔位对不上的问题

楼主参考下这篇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6693

网友:
确定装配基准,再反过来定图面总基准。然后以总基准标位置度就可以

网友:
减少加工误差吧

网友:
统一基准,防止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