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olidworks装配体工程图显示钣金长宽的问题

楼主(2017-03-22):
C:\Users\admin\Desktop\QQ截图20170322133254

补充内容 (2017-3-22 16:42):
标题被改得不对,我要请教的是在装配图的材料明细表里怎么显示钣金展开的长宽,要自动显示的那种

网友A:
楼主这图我给98分!

网友:
装配图本来就没必要显示零件图,更何况是钣金零件的展开图,那是工艺图,没必要由设计人员来出,设计人员只要结果。

网友:
楼主,你的图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图我给98分!

哈哈

网友: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吧,能在材料表里显示长度的只有焊接件的型材。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吧,为啥要在装配明细栏里显示展开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吧,为啥要在装配明细栏里显示展开尺寸?

公司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要求

这个好像只能先将零件展开,然后将展开尺寸手动添加到BOM表格里了。不知哪位大侠还有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只能先将零件展开,然后将展开尺寸手动添加到BOM表格里了。不知哪位大侠还有高招?

单个零件,可以在切割清单里自动连接

网友:
我也有这种需求,有了零件展开尺寸,仓库人员方便计算材料消耗。

网友:
可以计算一下输进去

网友C:
楼主材料表里,厚度是怎么添加的呢?@JOY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材料表里,厚度是怎么添加的呢?@JOYO

摘要信息的自定义里有

网友(2017-04-26):
引用 楼主:
摘要信息的自定义里有

好的,谢谢

网友(2017-12-08):
可以的  属性与零件模型链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