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种胶圈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03-22):
如题,这种胶圈叫什么名字,用于顶管机密封的。

网友:
胶圈在哪?联组V带?

网友(点评):
顶管机密封用的

楼主:
踩踩,在线等大牛出现!

网友A:
帮你在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找了一下,是这种的: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好像是个组合密封方式呀??

网友(点评):
另外,安装的方向也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在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找了一下,是这种的:

大侠,胶圈的结构没有您说的这么复杂吧?

网友(点评):
像是两道密封,截面形状类似三角形的

网友:
离开结构谈密封,无意义。

楼主:
踩踩,等大牛出现!

网友:
踩踩,等大牛出现

网友:
看着像pccp水泥管水压密封用胶圈吧

网友(点评):
那个是O型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