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画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7-03-22):
图中子装配体的配合在动画制作里不见了,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动画里可以重新配合,不影响的!做动画干嘛,为什么不做mition!动画有时候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画里可以重新配合,不影响的!做动画干嘛,为什么不做mition!动画有时候是不对的

一个流水线要做视频,只会做单个装配体的动作,这个找不到配合,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子装配设置成柔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子装配设置成柔性了吗

没有,不过我改柔性,新建运动算例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把动画上面的配合压缩或删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