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加工一个小吊机用来掉东西。龙门架的设计加工

楼主(2017-03-22):
大家好,现在要加工一个小吊机用来掉东西。

物体的重量为:≤600斤

想用16号工字钢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应该没问题,经验告诉我的

网友A:
我看着脚都软了,会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着脚都软了,会倒吧

这只是草图,肯定会加固呢

网友B:
这种还是要分析下为秒

网友:
太单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是要分析下为秒

但不知道什么计算分析

网友C:
粗糙的分析一下,,你确定16的工字钢可以

网友(点评):
大兄弟,只是ANSYS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糙的分析一下,,你确定16的工字钢可以

羡慕, 会分析软件 马上币格满满

网友(点评):
你用SW的话5分钟可以让你B格满满

网友D:
以前自己做的,20a的钢,离地3米5,吊钢板用的,1吨妥妥的,斜撑还是用的8号槽钢,中间加了筋

网友D:
楼主你这样肯定没问题,关键是连接处怎么焊接,还有斜撑怎么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样肯定没问题,关键是连接处怎么焊接,还有斜撑怎么拉。

我用的是电葫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自己做的,20a的钢,离地3米5,吊钢板用的,1吨妥妥的,斜撑还是用的8号槽钢,中间加了筋

6米长,哥们真能掉一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糙的分析一下,,你确定16的工字钢可以

比格爆棚了都

网友:
改H形钢吧

网友:
跨距、高度都不大。
目测除了工字钢妥妥的,工字钢我也不会选型
顶部加斜拉;侧面加背拉,斜拉、水平拉

网友:
材料力学经典理论说:长径比大于11时,需要校核压杆稳定性。最大的问题在于6根平行的立柱在受到扰动时会不会晃两下就塌了——虽然算强度的时候安全系数很大很大。

网友:
横着的工字钢需要焊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米长,哥们真能掉一吨吗?

兄弟啊,安全的事我哪敢瞎掰,当时是用来给切割机吊钢板的,经常吊16mm2米X4米的钢板,偶尔吊一下8mm整板做的水槽,里面起码有5公分厚的一层割渣。这里面的H钢肯定能吃得消,关键是你的立柱怎么去设计,纵向,横向,还有垂直方向,怎么防止框架晃动。

网友:
感觉受力条件不是很好

网友(2017-05-21):
你则么确定6个腿一样长。。。。记得加那什么带螺丝的垫脚还是脚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