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送1.5T的重物,应该用什么形式的传输线?

楼主(2017-03-22):
请问运送1.5T的重物,应该用什么形式的传输线?

网友:
工字钢轨道车

网友:
地滚或者悬挂二种之间选择一种吧

网友:
链式输送机
滚筒的应该也行
轨道穿梭车

1.5t在仓储物流算稍微大一点的负载,比较常见。
搞这类的企业多了。。。。

网友A:
工字钢轨道车,因为见过,并且用过,很稳定,还可以承受一部分超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字钢轨道车,因为见过,并且用过,很稳定,还可以承受一部分超载

请教一下,工字钢轨道车在高度方面占据的空间大吗?

网友(2017-04-25):
异形轨卡轨车

网友(2017-08-12):
辊床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