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加工工艺的改变能延长密封寿命3-10倍惊呆了

楼主(2017-03-22):
润滑油对减速机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相互啮合的齿面上形成油膜,起到缓冲作用,避免两表面直接接触,有利于减少噪音,同时有利于零部件抗腐蚀、散热降温,减少摩擦和磨粒磨损。

    可自从润滑油被迫注入减速机内,

他们的余生的目的只有一个——跑路;

谁也不想困在减速机黑暗的壳里

钻到壳外看看这花花世界才好

这群“老油子”跑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减速机主轴与密封圈之间摩擦产生缝隙

此谓天时

高速运转时,密封圈造成主轴磨损进一步加大缝隙

此为地利

减速机运转过程中形成内外腔压力差加速渗漏

此谓人和

“老油子”高兴的唱起歌

别高兴太早

“豪”能阻挡“老油子”对自由的向往

   “豪”过的表面粗糙度值可达Ra0.2,

减少了对密封件的磨损

密封位置的硬度提高20%左右,

耐磨性提高50%以上

密封寿命延长3至10倍

减少二次装夹工序周转加工效率大幅提升

网友A:
润滑油对减速机具有重要的作用,远大于3-10倍。
正如一个犯困的操机工给他休息好一样,否则就是安全事故等着。

网友(点评):
这比喻精当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工艺?   滚压么?看着刀又不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工艺?   滚压么?看着刀又不像

就是滚压,有一种专用的滚压刀的

网友D:
讲解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对减速机具有重要的作用,远大于3-10倍。
正如一个犯困的操机工给他休息好一样,否则就是安全事故等 ...

是的,所以才会有检修更换密封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个赞!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解很有趣~~

关于密封的磨损应该还有很多情况和其他解决方案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工艺?   滚压么?看着刀又不像

超声滚压的,压力远小于传统滚压,同时又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F:
毫克能把?是一种超声波压表面,当时去展会看到的。好像有个广告叫“唯我毫克能”。表面镜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滚压,有一种专用的滚压刀的

网友:
山东华云毫克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毫克能把?是一种超声波压表面,当时去展会看到的。好像有个广告叫“唯我毫克能”。表面镜面处理。

豪克能,是额,表面处理非常有效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豪克能,是额,表面处理非常有效的

你是用户?这东西用着怎么样?

网友G:
超声滚压内孔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声滚压内孔效果怎么样

也没问题的,超声滚压和传统滚压还不一样的 可以给个邮箱给你发点资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问题的,超声滚压和传统滚压还不一样的 可以给个邮箱给你发点资料的

59907621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用户?这东西用着怎么样?

可以的,在提升光洁度这方面确实很不错,节约了成本提升了效率,可以留个邮箱给发点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毫克能把?是一种超声波压表面,当时去展会看到的。好像有个广告叫“唯我毫克能”。表面镜面处理。

是的,豪克能

网友H:
豪克能的激活能和冲击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豪克能的激活能和冲击能是什么?

靠这两种能量实现对金属材料的镜面加工

网友I(2017-04-27):
超声滚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声滚压

是的,但是豪克能技术能达到90%的机电转化率,这个很了不得

网友:
豪克能是利用激活能和冲击能的复合能量对金属零件进行加工,一次加工即可使零件表面达到镜面并实现改性的创新性能量加工技术。

网友(2017-06-18):
请问楼主,这个材料做镜面之前做过其它表面处理么,比如渗氮?你们又是怎么控制表面的尺寸精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滚压,有一种专用的滚压刀的

毫克能加工

网友:
滚压工艺算是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