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圈能不能防松?

楼主(2017-03-22):
弹簧垫圈能不能防松?放松机制到底是啥? 以前在国内某GIS公司做研发时,大家就讨论过这问题,纵观国内外各大高压开关厂家,国内非合资厂会用弹簧垫圈,而合资及外资都没有弹簧垫圈
国内某厂的设计指导文件

以下为合资或外资厂的产品

网友:
弹簧垫圈在一般机械产品的承力和非承力结构中应用广泛,其特点是成本低廉、安装方便,适用于装拆频繁的部位。但是弹簧垫圈的防松能力很低!尤其在目前欧美各国要求高可靠性产品中采用率极低

网友:
俺水平不高,就见过我贴图里的话。
跟进一下,坐等高手

网友A:
设计手册上介绍的几种螺纹连接防松方法,效果多少总是有的,但与变牙螺母比较那就差远了。

网友:
仔细读读机械设计手册   或者找几个20年前的论文不用看英文的  中文的就行   就知道弹簧垫圈是个啥东西了

从本质上上去理解为啥松,比选择防松原件更有意义

多数情况下,弹簧垫圈放松效果要好于防松

哈哈,楼主有心找找弹簧垫圈的论文读读吧

楼主:
这上面说的,压根就没用,甚至作用相反,还不如不用的情况。

网友:
一般弹垫和平垫组合起来一起使用。

网友B:
一个是看螺栓本身材质是否过关,一个是看使用环境是否有震动或交变应力,再有看应力是否能平均分布,而且处于规定范围。不管如何,弹垫的作用不过就是延长一下保养频率罢了。
前几年看到有个品牌的螺钉是靠牙型防松的,忘记是神吗牌子了,那种螺钉应该更可靠些。

网友:
可以看看NORD-LOCK演示视频,很久了,忘了里面的多种比较。好像刚好相反。最后来个NORD-LOCK最佳。

网友C:
弹簧垫可以防松,比如电机与机座连接的螺栓一般要加弹簧垫,因为电机震动如果没有弹簧垫,螺母会松动 。一般带有震动的装备上的紧固件上装有弹簧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垫可以防松,比如电机与机座连接的螺栓一般要加弹簧垫,因为电机震动如果没有弹簧垫,螺母会松动 。一 ...

弹簧垫圈防松的理论基础,我真没看见过。只看到过书中结论,还有现实有些地方是使用了这玩意。

谈到电机。不用弹簧垫圈的小电机使用方法 我也见过, 如果说,这场合振动大,需要防松措施,只能是机械式固定住螺母

干大电机时,我们是不用弹簧垫圈的,直接是机械防松,用垫片一角包住六角的一边。

有一次问一个 GIS 机构生产商,  “我没看到你们的装配使用扭矩扳手,你们怎么认为你们的螺丝拧到位了,拧够了?”  他说,“我们有检验人员看这弹簧垫圈有没有被压平。”       从他的角度,他把这当成了一种检验手段。  个人认为,这是不成立的。  把弹垫压平需要的力道是远小于按通用力矩要求达到的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手册上介绍的几种螺纹连接防松方法,效果多少总是有的,但与变牙螺母比较那就差远了。

变螺距的话,你是如何确定每个牙的螺距?还是变牙螺纹就是楔形的?

网友D:
什么 是变牙螺母?能介绍下吗,有图最好了

网友(点评):
国家标准还未出台,你知道就是了。

网友:
的确,很多国外的产品是不用弹垫的,会用一个平垫增加受力面积,防止损伤结合面。我的理解是在小型有振动的场合,可以用弹垫。在大型受力比较大,振动比较小的地方,弹垫无法承受大的负载,一般不用弹垫。

网友:
一般震动的场所用弹垫比较多

楼主:
以下论文发表于1980年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65af6ab1c3a0cf82f5da2fc9257d862a%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www.doc88.com%2Fp-2042463704797.html&ie=utf-8&sc_us=15628892295056790849

楼主:
又是一片  弹簧垫圈 无用的论文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a0caa310b441c88a318947a18e7f9386.html

网友E:
去年啥时候在这看到过一篇,说是加弹垫放松效果很好。这下把人搞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看螺栓本身材质是否过关,一个是看使用环境是否有震动或交变应力,再有看应力是否能平均分布,而且处 ...

日本的hardlock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要与实际想结合。
理论是理论,实践才是硬道理。
不能囫囵吞枣
做震动台的试验,确实没条件。
5 H O0 U( A6 k我接触到的螺栓的理论,真不支持弹簧垫圈防松的说法。还有就是弹簧垫圈不防松也涌现了很多论文(国内国外都有)。

在gis行业 拧螺丝的话,ABB Siemens 还要求在紧固螺丝时,在螺纹前端沾上润滑脂,以减小拧入时,螺牙摩擦力,获取更大的预紧力。
按照一般理解,润滑不就不利于防松了吗?

提出这个质疑,也是想看看各位的理解,不同行业的观点,及弹垫使用现状。

教科书给不出合理的说法。现实失效情况也比比皆是。

这玩意没有被淘汰,难道有背后利益链。
' E R

3 W0 e D* {' X% D) i
! S B

网友:
20楼说的很有道理
防松,是件难事。首先工作环境需要明确。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要用不同的措施
防松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加弹簧垫圈,双螺母,加粘接剂,点铆,等等。都不是很可靠。在宽频振动条件下,都可能松开,而且螺母会退出来。这些可以做实验证实。
有两种可靠程度比较高。
1)锁紧片,一端插进箱体孔中,一端扣在螺母上
2)张口销钉,再螺栓上打个孔,插进张口销钉,再把销钉掰开。
这两种至少不会让螺母退出来

网友:
弹垫告诉你螺栓是不是拧紧了,多数人的理解是拧紧了就不会松了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好高大上

网友:
那到底是加还是不加。。一直都这么加的,,不加又担心会有问题

网友:
现在加弹垫与平垫成标准了

网友(2018-01-02):
引用 网友E:
去年啥时候在这看到过一篇,说是加弹垫放松效果很好。这下把人搞懵啦

头像好评!

网友:
基本不用弹垫,一般都是加螺纹胶。

网友(2018-02-04):
長知識了!!!!!!!!!!!!!!!!!!!!!!!

网友(2018-03-21):
加不加弹簧垫都一样

网友:
弹簧垫圈应该是在有一定的预紧力条件下使用的,在该条件下可以起到防松效果,但作用有限,对于一些有特殊要求的是不加弹簧垫圈的

网友:
进来看一看

网友(2018-04-23):
国内用弹簧垫圈防松比较多,拆装方便,但是弹簧垫圈可靠性低,且严格意义上使用是一次性的,国外发达国家很多不采用弹簧垫圈防松,多用螺纹胶防松。

网友:
机械基础上的理论知识:
螺母防松方式有两种:增大摩擦力,增大接触面。弹簧垫圈两者兼得。你和我说弹簧垫圈防松否?

网友(2018-05-24):
我们公司意大利的老外(50多岁)看到我们用弹簧垫圈,他惊奇的叫到:这东西是他爷爷辈用的东西,现在竟然还可以看到!真人真事,反正老外的图纸里就没有弹簧垫圈,基本都是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 是变牙螺母?能介绍下吗,有图最好了

有一种螺母叫施必牢螺母,应该就是所说的变牙螺母,通过改变牙型达到锁紧的效果

网友(2018-12-14):
从原理上讲,螺纹连接防松效果的好坏就是保持预紧力能力的强弱。只要有内部预紧力存在,就能保持螺纹连接的自锁能力。
楼主的试验曲线图说的很清楚!弹簧垫根本没有防松能力。

网友:
螺纹连接的预紧力是靠螺栓本身的拉伸和被连接件的压缩变形来产生的!弹簧垫片压平需要的那点力和螺栓预紧力相比太小了。

网友:
对螺纹防松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下汽车和工程机械行业。

网友:
看大家都说了这么多,都挺有道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列举几个因为加了弹垫出问题或者出事故的实例,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目前看到的事故案例,讲到弹簧垫圈的,原因分析基本上都是说弹簧垫圈没上紧的,这和大家的观念偏离了啊。

网友(2019-03-03):
我是来看结论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抵消机械的震动,实际应用中还是有用的,不过作用不大。需要辩证的应用

网友(2019-11-28):
公司明文规定:禁用弹簧垫片

网友:
来这里真是涨知识了,什么东西都得灵活辩证的去看待呀

网友G:
在美国航天局的研中,弹簧垫圈无用。

楼主(2020-04-20):
引用 网友G:
在美国航天局的研中,弹簧垫圈无用。

能分享下相关研究报告吗?

网友(2020-06-10):
弹垫,对于高强度螺栓,没用,甚至反作用。
日本书籍写的是没用,至于为什么还有人在用,大概因为迷信
德国书籍写的是慎用!(MD,忽然发现这本书找不到了......)
我个人认为高强度螺栓不要加弹垫,同样,能不加平垫就不要加平垫;如果是用十字起子拧的螺钉可以加弹垫
另外,国外的设备,尤其是精密机床,机器人之类的,几乎找不到弹垫!

网友(2022-03-07):
M8以上的螺栓,弹垫不是那种太软的话,手动拧松的时候,还是有效果的,拧松时候需要的力会变大,会听到“咔”的一声,原因是垫圈的刃切到安装面里了(与弹簧垫圈接触的工件太硬的话没注意过),拧松以后能看到明显的啃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