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回路的触点是否需要灭弧

楼主(2017-03-22):
这个学期学工业电气控制,选了一个自己机械学院的版本,一个电气学院的版本,机械的老师说控制回路中的触点不能画成带灭弧的,电气的老师说要,感觉很奇怪。去做试验的时候也是看到接触器上只有主触点加了灭弧盖,所以想问问各位大侠,在实际工作中究竟是怎样的呢?

网友A:
电流不大不需要的吧

网友B:
要不要灭弧,看电流大小。还有交流还是直流。看开断时能量对触电的损害程度。 同样电流大小,直流要比交流难开断,开断时能量大很多。

网友C:
灭弧盖是扣在主触点上滴,断电产生电弧是和线路上负载有关,一般控制电路负载小,电弧小,危害小,通常是没有灭弧装置滴,让按钮开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灭弧,看电流大小。还有交流还是直流。看开断时能量对触电的损害程度。 同样电流大小,直流要比交流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灭弧盖是扣在主触点上滴,断电产生电弧是和线路上负载有关,一般控制电路负载小,电弧小,危害小,通常是没 ...

那看来是不用加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不需要的吧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