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轴器使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3-22):
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有个关于梅花联轴器的问题请教下:
这种联轴器可不可以串联使用啊,就是说一个联轴器的一端连电机,一端连光轴,然后光轴的另一端再连一个联轴器?还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没有支撑不能这样用,,,,,

网友(点评):
支持,那样就是万向节了。

网友:
直接告诉你不行。弹性联系器安装也是有对中要求的,不然弹性块和联轴器损坏很快

网友:
这种交流的环境,多了一些审核,政审吗?在没意思了。这味道太无趣了

网友(点评):
审核好像是为了防止机器人发广告。。。论坛等级上来了就没那么多限制了

网友B:
只要能担起负载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点评):
有实例吗

网友(点评):
@宇宙立方 机械大百科都要实例,世上只看你了哈

网友C:
有这种做法的。但一般不这样做,这样会降低许用扭矩,所以只有必要时才这样连。

网友D:
光轴要做选择支撑,只有保证三轴在同一直线,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支撑不能这样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轴要做选择支撑,只有保证三轴在同一直线,也是可以的

您提供的建议很有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做法的。但一般不这样做,这样会降低许用扭矩,所以只有必要时才这样连。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担起负载怎么不可以呢

谢谢!

网友:
不管两轴的支撑情况如何,最好是采用:电机+弹性联轴器+轴+刚性联轴器+轴

网友:
如果要保证串联联轴同轴,还不如做一个导杆呢,那么又绕回来了,用一个联轴器就行了。。。

网友:
没任何必要,直接使用万向节联轴器,那就是为解决楼主的问题而诞生的。除此以外的解决方法都是胡说八道

网友:
个人觉得会影响整体使用效果,比如你原来传递10n.m扭矩,最高转速2000r/min.用完这样的结构,只能传递4n.m扭矩,最高转速800r/min.寿命也降低。

网友:
原则上不可以。但是如果:转速很低,中间轴不是特别长,力矩也不很大,非要这样用不可的话,可以谨慎尝试,中间轴不抖、不弯,问题不是很大。中间轴实在无法做支撑,最好选用十字万向节联轴器。

网友:
看你那个光轴有多长

网友:
对,如14楼所说,这种情况一般用万向联轴器可以解决。没有必要用两个方向的联轴器,把两个方向拆开用,就是万向联轴器。

网友:
别这么干,光轴要有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