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加工微型传动螺杆的厂家

楼主(2017-03-23):
如图一套传动用的螺杆和螺母,寻找加工厂家。数量一万套左右。

网友A:
楼主这个螺纹粗糙度0.8,是要求磨的吧,这么小的螺纹,貌似够呛,
待专业人士解惑。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挺有难度啊

楼主:
要磨的,而且精度要求高。设计人员给的图纸,求厂家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磨的,而且精度要求高。设计人员给的图纸,求厂家吧。谢谢

这个要求跟进口货差不多了,为什么不直接买进口的呢?做没问题,但是要求确定要那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求跟进口货差不多了,为什么不直接买进口的呢?做没问题,但是要求确定要那么高吗?

设计人员要求的。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螺纹粗糙度0.8,是要求磨的吧,这么小的螺纹,貌似够呛,
待专业人士解惑。

杆子好做!我反而觉得套子相当麻烦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杆子好做!我反而觉得套子相当麻烦一点!

螺纹的精加工我也不太熟悉,只是凭现有经验判断而已:外螺纹粗糙度0.8,还要淬火,应该是要磨了,但是0.5螺距对螺纹磨估计也很大的光点,太小了;内螺纹调质,粗糙度也低一些,解决手段应该更多。以上意见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纹的精加工我也不太熟悉,只是凭现有经验判断而已:外螺纹粗糙度0.8,还要淬火,应该是要磨了,但是0.5 ...

这个不是也不能用传统的加工工艺!当然有高端进口设备的那就不同了!

网友:
我觉得找做螺纹通止规的量具厂就好了

网友:
这个精度很高,一般厂家做不了,可以寻找精密制造

网友:
跟以做的一个产品很像,用在 洗车上的。精度 比你这个还要 高。不过人家的材料是用不锈钢,螺纹是搓牙机做的,搓 牙前还要磨。整体4um的累计误差,光洁度Ra0.2.楼主这产品,硬度要求 那么高,不好加工。先做牙后热处理牙又会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人员要求的。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

螺纹杆热处理后是一次加工成型,这个是可以确认不会有问题的!关键是套子!热处理后车牙?还是车牙后热处理?我觉得都不行!问题是车床能保证牙的间隙吗?可能很困难!换句话说车床车牙保证不了牙的精度,那么螺杆的牙做的再好也变的没有意义!

网友:
烟台专业丝杆加工厂:36361771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