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推杆工作原理

楼主(2017-03-23):
图中的推杆是用来控制吊臂的前后以及上下运行的,有没有办法改变其中的工作原理,或者相应的减少图中一些配件来达到同样的效果!有偿求助,各位大师如果有用意见,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电动推杆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电动机经齿轮减速后,带动一对丝杆螺母。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利用电动机正反转完成推杆动作。如通过各种杠杆、摇杆或连杆等机构可完成转动、摇动等复杂动作。通过改变杠杆力臂长度,可以增大或减小行程。

网友:
改变原理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