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转位角度一致分割器用同一个电机带动的问题

楼主(2017-03-23):
现在正在设计一个自动装配的机器,由两个转盘联合完成,转盘A分割数为8,直径为700,有8个工位,A1---A8,转盘B分割数4,直径550,有4个工位,B1--B4。在两个转盘中心线上的工位有装配动作(假设为A1和B1)。
请教各位前辈:
1、这样的两个转盘设计,用转位角度一致分割器,可以使用一台电机带动吗?
2、如果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机带动,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能保证两个转盘装配工位定位准确(比如转盘直径比有无要求)
3、对主动轴传动到分割器上的传动机构有无要求,用同步带、齿轮、链条传动那个好。

请各位前辈指点。

因为在公司不能传图片。晚上补发

网友A:
盘A分割8,盘B分割4;那盘A停的时候,电机也要停,这样盘B只转到一半;这样盘B要等盘A,是无法同时到位的。

网友(点评):
层主应用过分割器吗?

网友(点评):
哦,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用是用过了,只是这种品牌也很关键,用久了定位精度是个问题,之前出现过电机转一圈,最后定位有点偏的情况

网友B:
1、这样的两个转盘设计,用转位角度一致分割器,可以使用一台电机带动吗?
可以使用同一台电机带动,但是输入后还要配不同的速比
2、如果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机带动,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能保证两个转盘装配工位定位准确(比如转盘直径比有无要求)
凸轮分割器本身定位很准确,需要做的就是两个转盘的装配定位了
3、对主动轴传动到分割器上的传动机构有无要求,用同步带、齿轮、链条传动那个好。
同步带能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盘A分割8,盘B分割4;那盘A停的时候,电机也要停,这样盘B只转到一半;这样盘B要等盘A,是无法同时到位的。

分割器的工作原理大概可以理解为,输入轴转一圈,分割器输出轴转一个角度(如楼主8等分与4等分),所以理论上只要控制好两分割器的休止角(没深入研究过分割器,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就权且这么叫吧),是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的

网友:
顶 楼上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样的两个转盘设计,用转位角度一致分割器,可以使用一台电机带动吗?
可以使用同一台电机带动,但是 ...

谢谢大侠,第一点说输入后要配不同的速比,这个没有明白,能否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割器的工作原理大概可以理解为,输入轴转一圈,分割器输出轴转一个角度(如楼主8等分与4等分),所以理 ...

我也感觉也是这样,就是不确定,所以来问问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第一点说输入后要配不同的速比,这个没有明白,能否详细说一下?

应该不需要配置不同速比的,因为不管是几等分分割,都是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转相应1个等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需要配置不同速比的,因为不管是几等分分割,都是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转相应1个等分。

对,他说的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割器的工作原理大概可以理解为,输入轴转一圈,分割器输出轴转一个角度(如楼主8等分与4等分),所以理 ...

那叫静止角

网友E:
可以做的,只要你的时间掌握好,还有就是分割器的旋向一定要弄好,因为单台分割器可以正反转,如果两台分割器联动的话,旋转方向一定要搞好。马达马力要够,一般可以用同步带连接,但具体看你的设计了

网友:
受教了!惭愧,谢大侠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的,只要你的时间掌握好,还有就是分割器的旋向一定要弄好,因为单台分割器可以正反转,如果两台分割 ...

谢谢大神指点,现在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
如果是要几个分割器联动最好是加减速机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