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镜像问题

楼主(2017-03-23):
不知道各位同仁现在是否还在用SW2012。这几天用镜像时发现一个问题,一组部件在做以基准面镜像时,特征是复制了,但没有位置变化。截图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这是装配体的镜像,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配合约束的原因吧

网友B:
这和关联有关,如果你真的想镜像可以从新建立一个基准面!装配环境下编辑零件或是子集装配体有时候都是需要重建基准面的,因为零件一多你选择镜像基准面的时候容易选到别的零件的基准面。其实这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C:
怎么现在不懂就胡说这么多
因为楼主没有重新定位镜像零件位置,好好翻翻帮助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装配体的镜像,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配合约束的原因吧

我调整一下试试。如果装配体镜像,新镜像的装配体约束条件是否还会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现在不懂就胡说这么多
因为楼主没有重新定位镜像零件位置,好好翻翻帮助文件吧

语言刻薄,没有实质操作路径

网友(点评):
哈哈,他在说我呢

网友(点评):
图片看不懂吗,如果你连这都看不懂,你玩什么呢,老老实实玩基础操作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关联有关,如果你真的想镜像可以从新建立一个基准面!装配环境下编辑零件或是子集装配体有时候都是需要 ...

我在如片中单独显示基准面了 ,这个基准面是我单独建的

网友(点评):
哦!可能我说的不对

网友(点评):
镜像零部件属性管理器给你看,还想怎么着呢。你看不懂怨的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