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刷子转起来

楼主(2017-03-23):
   如图     在solidworks  仿真里      请问  怎么把刷子旋转起来并 同时实现左右移动   ???

网友A:
加一个旋转马达或旋转驱动力,左右移动就线性马达或线性驱动力,楼主没学过理论力学吗

网友:
应该是刷子转速是一定的,要前后移动来刷东西吧。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旋转马达或旋转驱动力,左右移动就线性马达或线性驱动力,楼主没学过理论力学吗

   刷子的杠转了  但是刷毛没转    具体怎么弄??

网友(点评):
你那刷毛与刷柄用什么配合方式固定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刷子的杠转了  但是刷毛没转    具体怎么弄??

     我是在  画出了刷杠后   用拉伸  再阵列出来的

网友B:
这应该好简单吧,旋转用旋转马达,移动用移动马达或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好简单吧,旋转用旋转马达,移动用移动马达或键码

    移动  我会  但是想让刷连刷毛一起转起来就不会了     怎么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移动  我会  但是想让刷连刷毛一起转起来就不会了     怎么弄啊

就一个零件,按理说应该可以转起来的,你看下你的拉伸特征有没有合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零件,按理说应该可以转起来的,你看下你的拉伸特征有没有合并结果

    已经合并结果了的  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

      后来  改变转速   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旋转轴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简单,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