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使用求助

楼主(2017-03-23):
好久没有用SW了,属于新人,如果问题幼稚还请海涵。
做了一套设备实体模型,准备转化图纸,有以下问题请教:
1、实体转化图纸总图,图纸上有无数多坐标原点,如何去除?
2、总图看着线条复杂,如何简化?
3、分部件出图就一定要每个部件都要建装配体吗?
4、如何编辑固定常用A3 A4图纸模板?
感谢同仁,百忙之中可以指点!

网友A:
1、菜单栏--视图--隐藏所有类型;
2、选中视图--绘图界面左侧有本视图显示样式第2个是隐藏线可见、第3个是隐藏线不可见;
3、没有部件装配图如何从零件/装配体制作工程图?
4、我们都是公司统一的模板粘贴到安装文件夹里

网友B:
自己做模板,论坛里有模板制作教程,自己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模板,论坛里有模板制作教程,自己搜

谢谢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菜单栏--视图--隐藏所有类型;
2、选中视图--绘图界面左侧有本视图显示样式第2个是隐藏线可见、第3个是 ...

我的天  还好我把大部件分部组装的  回头做几个小的吧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模板,论坛里有模板制作教程,自己搜

有没有搜索方式?我打“图纸模板”是搜不到的
如果有链接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搜索方式?我打“图纸模板”是搜不到的
如果有链接就更好了

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搜索方式?我打“图纸模板”是搜不到的
如果有链接就更好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