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7-03-23):
请教功率,扭矩怎么计算,黄色为传动滚质量1KG,白色为质量20KG的箱体,5M的同步轮同步带传动,180根传动滚,45个箱体同时传动,请问三相电机选多大的,伺服选多大的

网友A:
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验证马达滚轮是否可承受工件负载。
马达滚轮选型
①确认所需的切向力(滚轮传送能力)
传送物重量M=15kg 滚动摩擦系数μ=0.04时
所需切向力F[N]=9.8×M×μ=9.8×15×0.04=5.88N
②预选型号
MOR38-400-10
③确定所需数量 马达滚轮启动切向力FK=37.3N时
传送能力FHN=FK×0.9=37.3×0.9=33.57N
所需数量 n=F/FH=5.88/33.57=0.176个(※可通过1个进行传送)
设定为置于至少2个的滚轮上,以确保安全。
④确定滚轮长度
传送物:长度(L=400)×宽度(W=320),因此根据滚轮长度为400(余量80mm)进行确定
构造制作与设计要点
理论上,使用1个滚轮无问题。但考虑到传送能力会因工件的底面形状、材质、滚轮的水平差、马达滚轮的速度等情况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至少设置2个或以上滚轮。
以上为计算方法.

网友B:
米思米网站的IDEA NOTE 案例库 http://cn.misumi-ec.com/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03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思米网站的IDEA NOTE 案例库 http://cn.misumi-ec.com/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039.html

要会员,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点评):
会员注册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不能吃饭都想要别人喂到嘴里

网友:
以多大的速度移动也是影响的因素

楼主:
一分钟走18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验证马达滚轮是否可承受工件负载。
马达滚轮选型

我的疏忽,忘了提轴的两端都装有深沟球轴承,所以摩擦力应该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验证马达滚轮是否可承受工件负载。
马达滚轮选型

请教切向力37.3是怎么来的,还是那个0.9?

网友:
厉害,算得很细,前面看懂,后面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验证马达滚轮是否可承受工件负载。
马达滚轮选型

高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会员,不过还是谢谢

已经有了,不过只有模型,没计算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零件的计算过程
验证马达滚轮是否可承受工件负载。
马达滚轮选型

请教一下,那个0.9是系数嘛,这个资料哪里能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