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批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23):
我们公司上了台设备——自动锁螺丝机(吸气式)。
现在电批用用就是不转,需要断电后才能继续正常工作,但是每天发生频率较高,相当影响生产。
经检测 维修人员说是电批的正常现象——过载保护,请教社区大侠如何杜绝此类现象?!
1、过热——可以排除
2、电流过载不明,需要加稳流器吗?

网友A:
电批质量不好

网友:
电批选型有以下注意事项:
扭力--扭力小了,扭不下去,扭力大了,容易破坏产品,造成滑。
转速--太慢,容易影响效率呀。
精准度--有些电批对此要求不高,一般来讲,大品牌的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好帮手等

网友:
建议换牌子好点的

网友:
轴承部位上等会上炼油,转几分钏后再上点机油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A:
电批质量不好

用我的吧,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