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与成本!

楼主(2017-03-23):
请教论坛各位大虾! 这个产品的加工工艺该如何设计,才能使产品加工既简单有符合成本要求!产品材质:不锈钢304
产品有几个个安装位置的公差+- 0.1mm,其他的地方只要保证外观就行,表面光洁度要求不高,内腔特征没什么严格要求!

PS: 这个产品批量10000件,怎么做能把成本控制在¥45以内/个? 请坛内的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你这是用什么软件把量尺搞出来的?

网友B:
找找精密铸造,薄壁可能不太好弄,外圆加工可能好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精密铸造,薄壁可能不太好弄,外圆加工可能好弄点!

谢谢回复!  我之前想的工艺就是精铸出来,个别有点精度的地方在稍微的加工一下,但是铸造涉及到有个问题:产品壁厚太薄,铸造容易变形   精铸厂家建议把壁厚增加到3个毫米甚至是4个毫米。  如果增加壁厚 ,也就意味着外圆必须得在加工!   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1.增加壁厚后,需要再车削外圆加工,怎么装夹可以保证产品加工不会甩,一端有平位可以装夹,另外一端是否需要留夹位,采用类似与一夹一顶的方式进行后续的加工?   2.成本增加了,有没有好的方案能把成本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用什么软件把量尺搞出来的?

用的UG

网友:
铸造+机加的话,成本很难控制在45以内,这种结构好似也没有别的工艺好实现。

网友:
滚压加工异型圆柱-----电阻焊接内环加强筋-----整形(主要是针对异型圆柱体焊接变形)---加工定位处。关键是滚压加工。

网友C:
这么薄这么长,一夹一顶肯定不行啊,需要制作涨套类专用工装

网友:
精密铸造,只在外圆留加工余量,然后制作专用用装,可以加工;但是能否达到45元一件的成本,还需要验证

网友D:
可参考国外车辆改装异形排气管,做外套和左右密封后加压涨型。

网友:
模具冲压+焊接,精度这块可能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薄这么长,一夹一顶肯定不行啊,需要制作涨套类专用工装

学习了!   先只是考虑了个大致的方向    而且到时候加工大批量   全是用专用夹具搞起   你有做过类似产品的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参考国外车辆改装异形排气管,做外套和左右密封后加压涨型。

谢谢回复,有时间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难啊

您那边有什么好的工艺方案建议吗?   基于工艺方案的成本大概又是多少?

网友:
用压铸磨具 开一个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先只是考虑了个大致的方向    而且到时候加工大批量   全是用专用夹具搞起   你有做过类似产 ...

没有,我是从加工装夹的基本原则考虑泛泛的说的
装夹力和刀具切削力对工件变形的影响,这么薄的工件必须尽可能抵消掉
上述二力的影响才能保证尺寸,就是干样件也得做专用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我是从加工装夹的基本原则考虑泛泛的说的
装夹力和刀具切削力对工件变形的影响,这么薄的工件必须 ...

是的

网友:
高手真多

网友F:
不锈钢性能不了解
分段制作再焊接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之前想的工艺就是精铸出来,个别有点精度的地方在稍微的加工一下,但是铸造涉及到有个问题 ...

没看到图纸,如果有公差的在两头,做扇形爪试试,卡盘用好的。爪子修好!粗车,精加工一头,掉头加工另一头!感觉只有这样能快点了!

网友G:
楼主毛坯是有了在考虑怎么加工吗?

网友:
能否分段铸造后焊接再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图纸,如果有公差的在两头,做扇形爪试试,卡盘用好的。爪子修好!粗车,精加工一头,掉头加工另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毛坯是有了在考虑怎么加工吗?

没呢     在想这个工件怎么去设计加工工艺才能节省成本     我们有个鬼佬客户 说他那边有“高手”给他报价   大概$6-7 就能搞出来   个人感觉成本上很难达到    因此来听听各位大神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懂UG

用着用着就熟了     买本书   多看   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性能不了解
分段制作再焊接可行吗

谢谢   这是种思路    但是关键在成本控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呢     在想这个工件怎么去设计加工工艺才能节省成本     我们有个鬼佬客户 说他那边有“高手”给他报 ...

说说而已,让他找他去吧

网友(2017-09-01):
这个确实有点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