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马达反转的症状

楼主(2017-03-23):
单向马达如果反向进油会发生什么情况,单向马达是否也有高低压油口?

网友A:
如果是齿轮马达的话,绝对不能反过来用。

网友:
主要检查电气线路

网友:
按具体种类分析,有些只是缩短寿命,还能凑活用,有的很快就坏了,比如单向叶片马达,叶片的角度是设计好的,不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齿轮马达的话,绝对不能反过来用。

反过来用又会如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过来用又会如何呢

出口侧在齿轮啮合处有个泄压槽,入口侧没有。没有这个槽,齿轮间隙内有个困油问题,会形成极大的压力,冲掉油封很随意。

楼主:
会不会把马达烧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