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直径400毫米长800壁厚4毫米管子怎么加工或者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7-03-23):
如题,用于薄壁水钻,求教加工工艺。

网友:
要是能买到标准的管子最好,如果需要加工的话,很麻烦的,价格也不菲的,关键是你的管子有什么公差要求的,最好是上图研究一下

网友:
用途和技术要求请楼主说清楚,

楼主:
没有公差,圆调动不超1毫米

楼主:
薄壁水钻

网友:
可能只有卷园焊接

网友:
之前有找过类似的,管子大概是200多大,厚度大概是5毫米还是6毫米,记不太清了! 这样大的薄壁的貌似都是焊管,和楼上说的一样是卷圆焊接的,如果内外径公差要求较高,还需要磨削加工,需要光亮的话,应该厂家可以附带做类似的抛光的工艺!

网友:
400mm直径长度800mm,壁厚4mm的水钻,管子本体材料若是一般的Q235A,恐怕抗扭强度不够,除非使用40Cr以上的高强度钢,事先一定经过抗扭计算,否则,即时做出来,可能也不能用。

网友:
这规格的水钻,制作工艺是关键。

网友:
这个活可不像楼主前面说的那么简单,从材料到工艺都得讲究,如果遇到有经验的大侠,楼主还是求成套方案吧。

网友:
我来看看高手支招

网友:
卷圆焊接工艺ei

网友:
无缝钢管好像400大的,也做不了这样薄的

网友:
我是来看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