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7-03-23):
        1,求助一个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如图O型硅胶圈装配,硅胶O型圈上料问题,外圈直径70,内圈60,厚度3.2所有产品公差正负0.1mm(最大内外圈误差1mm),邵氏硬度40~60度,求助密封圈上料各位大侠的高见
        2,目前采用漏斗式上料一次推出一个,产品误差过大且柔软导致出料时卡推板(大直径和硅胶振动盘上不了),由于装配结构采用了机械定位方式,推板公差比较小,产品尺寸不稳定导致卡推板和定位不准。实在不行只有给它上视觉挑选了。

补充内容 (2017-3-25 09:28):
请各位大侠移步11楼有详图和结构图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柔性推板?

网友B:
给你讲个好办法,之前我们用过

网友(点评):
O圈这种结构不行吧?

网友C:
把你的现有结构图放上来看看。(后段定位的方式可以改改)

网友D:
我现在也没有很好解决的l办法,但是会共同努力吧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E:
我是听得一头雾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给你讲个好办法,之前我们用过

没看懂呢?麻烦大神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呢?麻烦大神解释下

之前我做的是个原平料,凸轮旋转是凸起的地方利用摩擦把最少一张推出去,我是建议里O型圈最上一个也是这样推出去,但不是采用凸轮,可以采用薄平板推或者采用平细的风口吹出去

网友:
刚开始了解这些,看起来一头雾水啊

网友G:
非标中的上料设计是个重点也是难点。

楼主:
1.各位大侠以上就是产品图和装配结果,后面为密封圈上料结构,(密封为硅橡胶,灰色,邵氏硬度55-65°,符合FDALFGB硅橡胶,灰色,邵氏硬度40-60°,符合FDALFGB(空心密封圈比较柔软,变形肯定会卡住)),由于密封圈尺寸不稳定,推板推出有时候会卡住。2.最近思考觉得问题可能出在推板接料圆槽位置,打算优化下推板结构,特来请教下各位大侠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过柔性推板?

请大侠移步11楼有详图和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讲个好办法,之前我们用过

请大侠移步11楼有详图和结构图,这个对于密封圈恐怕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现有结构图放上来看看。(后段定位的方式可以改改)

请大侠移步11楼有详图和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没有很好解决的l办法,但是会共同努力吧

感谢大侠的支持请大侠移步11楼有详图和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听得一头雾水

请大侠移步11楼有详图和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标中的上料设计是个重点也是难点。

请大侠移步11楼有详图和结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大侠移步11楼有详图和结构图,这个对于密封圈恐怕不行吧

密封圈质软,重力作用下会变形,推最下面一个,肯定会容易卡住。为什么不推最上面一个??

网友:
这个东西这么大,用吸盘吸或爪子抓不可以吗?

网友I:
1:你什么不做成下压式的装配?
2:仅从图中看,你的结构是卡外圈,一般卡圆的O圈都要带限位的,否则再好的圈也卡不住。
3:如果上述两点你都改不了,那你可以往先往槽里涂满硅脂,然后再把圈顶上去。
4:兄弟,说句题外话:方圈不好用,劝你趁早改O圈或唇圈。

补充内容 (2017-3-26 09:47):
笔误,第二句“一般卡圆”少一个字,应该是“一般卡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你什么不做成下压式的装配?
2:仅从图中看,你的结构是卡外圈,一般卡圆的O圈都要带限位的,否则再好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主要是在密封圈上料结构想听听大家意见)1.第一点我没听懂,我装配结构没问题,2,我这个密封圈上料推板是限位的问题是来料误差大到1mm,推出的时候卡推板。3,改密封圈那是不可能的了。。。。。谢谢

网友J:
是解决密封圈自动装配的问题吗?这个可以自制吸盘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解决密封圈自动装配的问题吗?这个可以自制吸盘来解决

是自动上料问题,怎样自动上料。装配没问题,谢谢

网友C:
有考虑内圈限位供料吗?另外你的误差1mm,是指厚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考虑内圈限位供料吗?另外你的误差1mm,是指厚度吗?

内外圈尺寸误差1mm,我觉得这机构是可行的,只是设计上细节上做得不到位,现场零件加工没达标。但最后还是给装配了密封圈标准就不会有问题。不标准就会突然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