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溢流阀与直动型溢流阀

楼主(2017-03-23):
    始终不理解直动型溢流阀与先导型溢流阀在起溢流作用时候的区别,本人从事工程机械行业,不知什么样的工况下才会用到先导溢流阀,图片中的先导溢流阀与二位二通电磁阀是什么作用,哪位大师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液压系统

网友A:
直动,简单地说就是弹簧压着一个钢球或柱塞。压力超过设定的弹簧压力时就把阀顶开。先导式是两个阀串着用,一个小的控制阀管一个大的执行阀。压力到设定值时,控制阀打开,执行阀动作。一般来说,直动阀结构简单,成本低,低压系统中响应快,但动作后压力不稳定,先导阀响应略慢,但压力稳定。由于这种区别,一般直动式用作安全阀,或低压,简单,要求不高的系统中,先导式用作压力控制,多用于高压系统。

网友B:
为什么要加先导式溢流阀和通短电磁阀,直接用常规溢流阀设定一个定值压力不就行了。新手上路,请大神指点。

网友(点评):
电磁阀是为了满足快速卸荷和电气控制需要

网友:
二位二通电磁阀控制先导溢流阀的卸荷。当蓄能器压力达到压力继电器的设定压力,控制二位二通电磁阀换向。然后先导溢流阀先导口接通油箱,系统卸荷。

网友C:
楼主这个动态图做得很不错,是什么软件做的,学习下

网友(点评):
FliudSIM就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动,简单地说就是弹簧压着一个钢球或柱塞。压力超过设定的弹簧压力时就把阀顶开。先导式是两个阀串着用, ...

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流量!

网友:
先导和直动最大的区别就是流量差别巨大,受限于弹簧力,直动溢流阀很多场合都用不了,个别作快响应安全阀的还是经过补偿设计的,并非常规直动溢流阀。

网友:
一般大流量用先导式的 电磁溢流阀可以电气控制系统卸荷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悉心教导,在各位帮助下学到了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动态图做得很不错,是什么软件做的,学习下

只是在手机上截了屏而已,并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先导式的控制压力稳定,但响应频率相对慢一些,可以看看相关样本和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先导式溢流阀和通短电磁阀,直接用常规溢流阀设定一个定值压力不就行了。新手上路,请大神指点。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2、先导溢流阀与二位二通电磁阀   在板式阀中起的作用是:就是二位二通电磁阀不通电是长开的位置, 这样电机通电(换向阀不通电的时候)油泵的油是通过先导溢流阀排到油箱里的,,当二位二通电磁阀动做时,就是帮助系统建立起来压力,油缸就可以动作了,(主要目的就是这个,插装阀的原理跟着差不多,但比这个复杂点)
2、 直动型溢流阀:远程调压力,1Y 2Y那中,一般起安全作用,保压的时候可以起支撑作用,

网友:
注意看,油缸在保压的时候,(单向阀关闭)是靠储能罐来给油缸补充压力的,这个时候,电机还在通电,油泵里的油通过先导溢流阀排出到油箱里了,

网友:
1、先导溢流阀可以实现远程调压,液压泵卸荷;直动溢流阀只能实现超压溢流,这样往往会使油温上升很快。
2、图中系统是先导式电磁溢流阀,二位二通阀是应该由图中左侧压力继电器控制,当系统压力达到压力继电器上限时发出讯号,二位阀得电,溢流阀开启,油泵卸荷,此时系统中靠蓄能器保压工作;随着系统工作,油压逐渐下降到压力继电器下限时候发出信号,二位阀断电,溢流阀关闭,油泵开始向系统中供油。

网友:
看的很明白

网友(2018-09-18):
先导式溢流阀和直动式溢流阀特点及适用场合对比如下:
1、先导式溢流阀中的主阀芯因两端均受油压作用,主阀弹簧只需很小的刚度,当溢流量变化引起弹簧压缩量变化时,进油口的压力变化不大,故先导式溢流阀恒定压力的性能优于直动式溢流阀。
但先导式溢流阀是二级阀,其反应不如直动式溢流阀灵敏。
就溢流阀的静态特性而言,先导式溢流阀的特性曲线较平缓,调压偏差小,开启比大,故稳压性能优于直动式阀。
因此,先导式溢流阀宜用于系统溢流稳压,直动式溢流阀因灵敏度高宜用做安全阀。
2、直动式溢流阀一般只能用于低压小流量工况,因控制较高压力或较大流量时,需要刚度较大的硬弹簧,不但手动调节困难,而且阀口开度略有变化,便引起较大的压力波动。系统压力较高时就需要采用先导式溢流阀。

直流式溢流阀:1.P型直流式溢流阀的最大调整压力为2.5MPa。
2.结构简单,动作灵敏,工作时容易产生振动和噪音。
3.在结构上无先导阀。
4.弹簧硬。
5.无外控口。
6.用于低压力或小流量的场合。
先导式溢流阀:1.Y型先导式溢流阀的最大调整压力为6.3MPa。
2.压力波动小。
3.在结构上有先导阀。
4.先导阀弹簧硬,主阀弹簧软。
5.有外控口。
6.用于高压力或大流量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