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p4等级双排圆柱滚子轴承,后角接触球轴承DB安装,同轴度要求?

楼主(2017-03-23):
工作中遇到前这样布置,结果振动加速度不满足客户要求,各位前辈师父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已检测两轴承座互为基准同轴度0.008mm,轴芯轴承位互为基准0.006mm,圆柱度3μm以内

楼主:
求解精密双排圆柱滚子轴承使用经验啊,感觉这种轴承怎么这么难用

网友A:
楼主做得是振动试验设备吗?

网友B:
是否角接触轴承的预紧力不够,导致轴的刚性不足,产生振动大?

网友C:
问题在轴向间隙调整上,只能再仔细重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是振动试验设备吗?

主轴设计人员
客户找我们给他出这种轴,结果要求振动加速度控制0.3g以下,然后 一脸懵逼 二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角接触轴承的预紧力不够,导致轴的刚性不足,产生振动大?

振动 做了动平衡后可以达到0.2mm/s,已经很好了 ,3000r/min  。但是主要是振动加速度不合格 客户要求0.3g 我们只能做到0.5g,现在怀疑时轴承座不同轴

网友(点评):
轴承座不同轴,轴承座的刚性是否够?也要纳入考虑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轴向间隙调整上,只能再仔细重装一次

轴向间隙我们从零游隙到-5微米都试过了(专门
SKF游隙规),但是还是不行。 现在怀疑是我们轴承座和双排圆柱滚子轴承外圈间隙过小,加上后DB配的角接触轻预紧(定位预紧)轴承外圈和它的轴承座间隙过小。。  最终装配出来导致前面的双排滚子轴承憋住,导致振动加速度过大。 不是振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轴向间隙调整上,只能再仔细重装一次

对不起 讲错了,是径向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