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蓄能器在这个系统中的作用?

楼主(2017-03-24):
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类似的液压系统,那个系统中,蓄能器是用来补油保压功能,不知在此何用。

网友A:
楼主想下:如果系统中压力够了(有压力表),你的液压泵处于什么状态?换向阀打开的时间和频率怎样?如果突然换向,系统压力和流量够吗?有冲击吗?响应够快吗?

网友:
以下分析仅供参考下:蓄能器在适当的时机将系统中的能量转变为压缩能或位能储存起来,当系统需要的时,又将压缩能或位能转变为液压或气压等能而释放出来,重新补供给系统。

网友:
缓冲 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下:如果系统中压力够了(有压力表),你的液压泵处于什么状态?换向阀打开的时间和频率怎样?如果突 ...

哥,你这提了这么多问题,倒是给我解决一下啊,

网友(点评):
这么多问题??你看了吗??你要我猜猜猜啊??

网友:
这个蓄能器是提供摆管缸快速运动的油源的。

泥浆泵,或者混凝土泵,主柱塞缸推动的介质(泥浆或者混凝土)都有比较大的密度,所以摆动缸在两个主柱塞之间切换的时候必须够快,否则管道中已经打出去的介质就会回流,影响效率。

但为了不让这个摆动缸对应的泵过大,造成动力源(电机或发动机)过大,节省功率,这里采用了蓄能器。

网友:
就是保压、补油作用啊

楼主: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有一个截止阀跟泄压块啊

网友:
这个蓄能器多大?按图纸上跟压力表在一个路上表明是稳定脉冲保护压力表的,让压力表指针摆动起来更加线性一点,一般压力表跟前装的蓄能器都比较小约1.6升左右,如果是吸收油缸脉冲或者保压用应该装在换向阀后面靠近油缸位置,所以要看设计者想表达什么意图!

网友(点评):
保护压力表搞一个压力表开关就行了,不至于用一个蓄能器。

网友(2017-06-17):
截止阀是为了拆装的时候先把蓄能器里面的压力卸掉的,不然拆卸的时候蓄能器里面的油有压力全部喷出来的!

网友B(2017-12-13):
是和图中的卸荷溢流阀配合使用的,蓄能器充满油后,油泵自动卸荷,当蓄能器压力低于系统压力,油泵开始工作,可以参考华德或者力士乐样本中卸荷溢流阀应用的例子。

网友(2018-03-29):
储能,降低对泵的冲击

网友:
在学液压,这些辅助元件的功能都知道一些。只是当和实际应用联系在一起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2018-05-14):
吸收泵的脉动

网友(2018-07-26):
这个回路有点混凝土设备上摆缸系统,因为主油缸换向时间很短,需要蓄能器瞬间提供大流量供摆缸换向,用的10L的蓄能器。

网友(2018-09-13):
消除压力高频波动, 下游需要大流量油的时候能够快速补油。 等待电机提高转速的话,等待时间长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和图中的卸荷溢流阀配合使用的,蓄能器充满油后,油泵自动卸荷,当蓄能器压力低于系统压力,油泵开始工作 ...

请问您有A4VG的力士乐油泵的样本资料不

网友(2019-05-17):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有A4VG的力士乐油泵的样本资料不

我找找,可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