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自动喷釉的装置,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7-03-24):
想做一个自动喷釉的装置,请大家帮帮忙

喷釉壶上下来回移动,上行的时候釉壶上翘与水平形成夹角,然后走到顶端下行时候改变夹角下垂,望高手指点上下移动用的是移动滑台和步进电机,就是这个釉壶这里上下形成夹角这个运动不知怎么弄,本来多加一个步进电机也可以解决,考虑到成本问题所以没那么做,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机械做到不知可否。又或者不用这个移动滑台还有更好的机械来完成这个动作

网友:
这类机械可以借鉴的成熟的例子很多,没有难度,主要是投多少钱想做。

网友:
尽量别弄这么高端——污染难防

网友A:
楼主的喷~应该质量很轻吧,不需要这么重载的东西,建议按如图即可

网友:
上机器人,任何角度都能喷到

网友B:
上下死点加个撞块,把喷嘴顶到所需的角度即可
喷嘴转轴估计要考虑加自锁机构,防止在运动中松动
另外,系统防污很重要。工况太糟糕,又是粉尘又是釉的。。。

但我比较担心有喷釉不均匀的现象(控制系统是难点所在)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找个低成本的机械手,可以满足各种造型的花瓶

楼主:
低成本的机械手,,你有好的简易一下,不要太贵,工况不是问题,有喷釉台吸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喷~应该质量很轻吧,不需要这么重载的东西,建议按如图即可

你这个多少钱,哪里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死点加个撞块,把喷嘴顶到所需的角度即可
喷嘴转轴估计要考虑加自锁机构,防止在运动中松动
另外,系 ...

低成本的机械手,,你有好的简易一下,不要太贵,工况不是问题,有喷釉台吸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死点加个撞块,把喷嘴顶到所需的角度即可
喷嘴转轴估计要考虑加自锁机构,防止在运动中松动
另外,系 ...

上下死点加个撞块,把喷嘴顶到所需的角度即可
喷嘴转轴估计要考虑加自锁机构,防止在运动中松动,,,,,,这个我也考虑过问题是自锁机构有好的设计吗,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成本的机械手,,你有好的简易一下,不要太贵,工况不是问题,有喷釉台吸尘的

供参考:
http://www.3dhoo.com/news/guonei/21153.html

PS:我不是机械手行业的,并不了解具体行情。。。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要求喷嘴的轴线要是在垂直于瓶子的弧面切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多少钱,哪里卖

整套大概800左右,米思米的牌子;或者再便宜的也有,五金市场,普通国产牌子两三百左右也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死点加个撞块,把喷嘴顶到所需的角度即可
喷嘴转轴估计要考虑加自锁机构,防止在运动中松动,,,, ...

要求不高就用气缸轴向顶一下。。。
或者膨胀轴、气动制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要求喷嘴的轴线要是在垂直于瓶子的弧面切线。

是这个意思,能跟着花瓶弧度走就最好,估计要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能跟着花瓶弧度走就最好,估计要复杂一些

如果说品种不多,那可以用PLC来控制,搞个直线模组,喷头装在滑块上,搞个步进电机能控制喷头的转角,然后就慢慢调试两台电机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