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垫圈平行度问题

楼主(2017-03-24):
请问各位大侠,市场上买的平垫圈平行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
市面上的平垫一般都是板材冲压成型的,平行度也不会太差,

网友(点评):
这个知道,能否具体说一下,平行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平时真不会去注意,楼主想需要平行度达到多少?

网友:
有的变形,要求高的话,平磨一下

网友A:
设计手册里面只有表面粗糙度,没有平行度啊

网友:
平垫圈一般都是各种形状的薄件,会专门用于来减少摩擦、预防泄露、隔离,预防松脱或分散压力的作用,和平行度关系不大啊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手册里面只有表面粗糙度,没有平行度啊

是的,国标里面没有平行度的要求,所以才来社区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国标里面没有平行度的要求,所以才来社区请教一下

是不是垫片根本不修改考虑平行度,因为安装时它就能被压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垫片根本不修改考虑平行度,因为安装时它就能被压紧了

有些重要部位用的垫圈市场买不到,需要自己制作。
精度要求高了,成本上去了。平行度太差,怕受力不均匀,用一段时间就松了。

网友:
平垫不是用来作为支撑的么?为什么要用平面度

网友:
有特殊要求的就要自制了

网友(2017-07-07):
标准德平垫是没有平行度要求的,非标的话就要看你需求了

网友:
没听说要给平行度,一般加工都可以满足,不用给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