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折弯板如何加工,工艺过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7-03-24):
求教,这样的折弯板如何加工,工艺过程是怎么样的?
目前做出来就是有开裂,压痕太深,如何避免

楼主:
目前做出来就是压痕太深,开裂,材质Q235B

网友:
板厚10MM  内圆角R5   一般没人这么设计吧?

网友:
15的尺寸太小导致折弯下模选择也必须小,另外折弯R太小 这2点导致折弯压痕很深,甚至开裂  材质不好也会导致折弯背面开裂

网友:
图纸应该有点不合理。折弯角与板厚比例有点超出实际工艺

网友:
加长15mm那头,用宽刀口先折90°,折完再折60°,折完割掉

网友:
太厚了,搞焊接零件吧,折弯有点不太好

网友:
太厚了吧

网友:
这么厚的零件,用冲压工艺效果会好很多,整体受力需均匀

网友:
10个的R5不开裂才怪

网友:
圆角R5与板厚的比例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