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SW改变零件图名称却又不失去装配体关联

楼主(2017-03-24):
如题

网友:
应该不得行,这就是个链接,变了就不认识了,只有重新关联

网友A:
用SW自带的文件管理器(阅览器)改名即可,它会列出相关联的文件并自动关联重新命名的文件(任何SW文件都可以),包括工程图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W自带的文件管理器(阅览器)改名即可,它会列出相关联的文件并自动关联重新命名的文件(任何SW文件都可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可以从新关联的

网友B:
在装配体文件中打开零件文件,然后直接另存为,这样既更换了零件文件名称,又保持了关联。

网友:
右击零件-sw-重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装配体文件中打开零件文件,然后直接另存为,这样既更换了零件文件名称,又保持了关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装配体文件中打开零件文件,然后直接另存为,这样既更换了零件文件名称,又保持了关联。

这样是可以,但是工程图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能保证百分百关联工程图,本身在一切未确定之前就不应该出什么工程图,这叫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可以,但是工程图就没有了

如果是设备改善就会有工程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