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的中心高怎么算

楼主(2017-03-24):
无芯磨的托板中心高怎么算

网友:
无芯磨厂家使用说明内有

网友:
那个有个公式,我记不住了,一般算起头疼,你就用一根线从砂轮中心拉到导轮中心比下,在加上工件半径就行了,或者量下原装托板的净高,再根据它的厚度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