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通过简单机构筛除批次里面的短滚针

楼主(2017-03-24):
左正常右短针

左正常右短针

实物

实物

         精磨后的滚针,直径2mm,正常长度10mm左右,但是有长度3~6mm左右的滚针出现         小弟现在在做的检测设备需要在入料时剔除这些短滚针,还要保证700每分钟以上的上料速度
         咨询了振动盘供应商说无法解决
         自己做了个带间隙的倾斜轨道。下面加了直振,调节间隙到了7mm,短滚针在高速下直接被前后的长滚针夹住带走了,没能实现筛料斗功能
         所以在这里向各位求教下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补充内容 (2017-3-24 13:09):
不能采用磁性的办法。滚针不允许带磁

网友:
速度有点高,不好做。

网友:
利用到一相向部位打筋斗的方法很方便的

网友(点评):
这个能详细说一下么? 对“打筋斗”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长木可做桥,短木就不行,想吧

网友(点评):
长木可做桥,短木就不行, 这话真精辟啊

网友(点评):
楼上够精辟

网友:
增加个磁铁吸呢?或者利用气吹。

网友(点评):
这个是终检了,滚针不能带磁 气吹方式我在想能不能在间隙处加一下,打断前后夹的平衡

网友:
上面的盖板与工件间隙大点,滚针槽子宽度稍大点,槽子底部是平面的,不要是圆弧面的。让它们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动作,这样应该可以实现(这工装带有震动吧?)

网友:
问一下保证700每分钟以上的上料速度,如何实现,能上图或者视频看看吗

网友(点评):
原料由振动盘接弹簧管输出的,输出速度能到800,我是在轨道输送方向上加了运动方向的直振,倾斜一定角度,用重力抵消摩擦,让他不损耗多少速度

网友:
高速情况下,用重力分拣特不靠谱。 针对长短不同的情况,我想可以让滚针站起来,个子矮的可以走下层,个子高的被逼走上层。

题外。 这滚针是上序混料了吧。

网友(点评):
感谢建议 这个前道出来就是会有这些杂针

网友A:
不是,这个震动干嘛做不了?滚针滚着走,短的掉坑里,长的两边搭一点就过去,不要告诉我说,会被长的夹住,就线接触而已,出口再转到长度方向不就行了?自动上料教程标准例子啊

网友(点评):
供应商说横向出来的话,只能做到100件每分钟,速度比较低

网友:
横着走,合格工件搭桥继续,不合格的滚落,给你做了个简单示意图,可不能上传

网友(点评):
shuishou199107@hotmail.com 麻烦您帮我发一下邮箱呗

网友:
在现有机构上加一个软的弹性棍就可把短的挤出去

网友(点评):
自己比较笨,可以麻烦您帮我画一个示意图么?

网友(点评):
就在你开的漏槽的上方加个软的弹性棍啊

网友(2018-08-30):
lz这个解决得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震动干嘛做不了?滚针滚着走,短的掉坑里,长的两边搭一点就过去,不要告诉我说,会被长的夹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震动干嘛做不了?滚针滚着走,短的掉坑里,长的两边搭一点就过去,不要告诉我说,会被长的夹住, ...

100件每分钟?说笑吧?
实在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