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RN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17-03-24):
这样回原点准吗

如果一开机这个槽型开关状态就是ON,那回原点是不是就一开始就是爬行速度

如果一开机这个槽型开关状态就是ON,那回原点是不是就一开始就是爬行速度

网友:
没有接触过三菱,不过基恩士可以照设定速度运行

网友:
看是哪家的PLC了,有的PLC还支持多种不同的回零方式,比如带狗的。

网友:
如果是三菱的PLC 那就是这样的,一开机就是爬行速度找原点.

网友(2017-04-24):
应该是慢速找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