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套加工

楼主(2017-03-24):
如图,量大,一直用的方法是车加工内孔之后有少许变形,在用心轴撑内孔磨外圆,虽然成品不符合图纸要求。但是轴承外圈装上之后是可以的。其实有方法可以保证图纸要求的,效率也不低,只是公司不想换方法。请问这种方法会影响装配精度和机器使用吗?

网友:
  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产品,不过是小批量的,这类产品容易变形,变形不大时,对装配影响并不明显,也就是压装时略费劲一些,不过对于轴承的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只是一般公司不会去在意这个问题而已。

网友:
假、冒、伪、劣,排行老四

网友:
单边有5MM应该不会吧

网友:
还是达到图纸要求好,影响寿命的

网友:
东西内孔有些大,零件加工出后有可能要变形的

网友:
内孔会有变形的,也得看变形量的大小来看影响吧

网友:
关键是用得到夹具,用三爪肯定不行,一般得用软爪,或者是六爪卡盘,进行装夹变形才会小下来,而且要设计好工艺,否则绝对会椭圆

网友:
肯定会影响寿命的

网友:
还是把活干好的是正确的,不要投机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