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贴关于螺旋线

楼主(2017-03-24):
汽车传动轴表面不能有螺旋线,那问下大家:调制处理后再进行磨,能去掉螺旋线吗?淬火处理后再磨能去掉螺旋线吗

网友A:
只要留有余量,上磨削怎么都行

网友:
这个是可以磨掉的,不影响

网友B:
楼主说的螺旋线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磨掉螺旋线得看螺旋线深度,磨完后不超差就行,和使用什么热处理没有关系

网友:
还以为齿轮螺旋线来

网友C:
磨跟调质还是淬火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螺旋线是怎么产生的?

一般的车加工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是要密封,有螺旋线会造成漏油的 我也是才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拿来和大家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留有余量,上磨削怎么都行

就是说无论是调制还是淬火处理的 磨削都能去掉这个问题?也分是否是切入磨吧 只要有纵向走刀和回转 这个就不能避免吧

网友(点评):
是的。前提是磨削是规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跟调质还是淬火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调制的硬度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车加工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是要密封,有螺旋线会造成漏油的 我也是才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拿来和大家 ...

楼主说的是退刀纹吧?难道没有径向的退刀空间了?这种可能基本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无论是调制还是淬火处理的 磨削都能去掉这个问题?也分是否是切入磨吧 只要有纵向走刀和回转 这个 ...

我又问了下我朋友们,他们讲这个螺旋纹,去不掉,特别是密封位的,一般能采用切入磨就采用切入,这个您怎么看

网友:
楼主最好能把照片或者图纸拿上来看看,您单纯这样说,不知道您的螺旋纹具体在什么位置,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求详细讲解啊,没理解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