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ulation计算焊缝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7-03-24):
大家好
     我做了2个如图结构的边焊缝接头分析:

     1、圆角双边焊缝

     2、圆角单边焊缝

      连接选项内采用2种连接方:
1、使用边焊缝接头压缩全局接触(接合)
    或者
2、压缩边焊缝接头使用全局接触(接合)
     2种方式得到的应力(vonMises)和位移(合位移)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问题:边焊缝结果计算的焊缝、焊喉的数值,对焊接结构设计中所标注的焊缝有什么参考作用呢?

如图:2厚度10mm的钢板,2者间双面对称焊接,1块施加外部载荷1000N,另1块固定。Simulation计算边焊缝大小的结果为1.7mm,是指1.7mm大小的焊缝强度就够用的意思吗?当然在实际出图时中我并不会标注1.7mm焊缝这样的尺寸。

网友:
这是SW的分析模块?

网友(点评):
是的,SW2016中的Simulation。

网友:
焊缝接头的作用是计算焊缝尺寸是否达到强度要求,校核的重点是焊缝,而不是整个结构,整个结构甚至不必用多实体来建模,建模时所有特征都合并结果成一个整体,都不影响分析结果,因为焊接强度分析时就把焊缝等同于母材材质,等同于整个焊接结构是一体结构,好比铸件一样。
关于焊缝接头的作用在帮助文件中都写的一清二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喜欢在那瞎琢磨。

网友(点评):
感谢解答,我继续补充相关知识。

网友:
存在应力奇异性,分析的意义不大。焊接问题的研究目标是保证焊接不失效。

楼主:
找到篇文章,对这个问题来说,大家可以参考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