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7H 螺纹参数 大中小径是什么?

楼主(2017-03-24):
请问哪位知道M2-7H 螺纹参数 大中小径是什么?
在第三版《公制、美制、英制标准螺纹手册里》没有7H的。

网友:
公差H7你知道吧,在螺纹中就用7H代表螺纹公差,前后调个位置。
这大学教材都写的清楚

网友(点评):
你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和正常的尺寸公差查找是一样的啊

网友:
7H代表内纹的中径和外径都要保持的尺寸公差等级

网友:
M2中径1.74,小径1.567;参见下图,源自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楼上的都给你解答了7h啥意思了,我给你说说大中小径
大径是螺纹的最大外径
中径是螺纹的孔的话是底孔值到大径值之间尺寸
小径是如孔的话就是底孔尺寸,底孔也有尺寸范围看下图;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2OTU2fDlkNjRkMTNkfDE3NjEyMjc4NTN8MHw%3D

网友:
标准里确实没有M2x0.4-7H的中径、小径公差
可以向上靠一级。
楼上有说按孔轴配合公差的,自己说的自己信吗?
查查M2x0.4-6H中径公差多少,再按φ1.74H7公差看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