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功率计算

楼主(2017-03-24):
一般的带式输送机设计要求里面都会写上输送的最高速度,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知道输送阻力就能算出输送功率了,P=FV。输送带和托盘之间的摩擦力,轴承阻力是主要的阻力。知道这两个就能够大概算出来。摩擦力好计算,负载重力客户会告诉我们,摩擦系数可以查表,F=μG。轴承阻力这个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在忽略轴承阻力的情况下计算了一台我们公司最近生产的皮带输送机,发现算出来的有用功功率只有100瓦,而实际电机是750瓦。当然,这个100瓦是不考虑机械效率的,但是差距也太大了,一定是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计算到。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安全系数之类的,机械效率之类的,加加减减就差不多了,还有P=FV,一般只适合估算

网友:
是否考虑过安全系数;详细说明参见下表

网友(2019-08-06):
能详细的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