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宝地,看没有会几何学的大神

楼主(2017-03-24):
三个锥度相等的锥体,二个一样大,一个小;
二个立着放,均大头在下,间隔一定距离;
小的放在两个中间紧贴着,同时远离二个大锥的那条夹正中的母线却是竖直的。

那么,问题来了,当将二个大锥间距拉大些,还要保证小锥和二个大锥紧贴的状态。
那么小锥的状态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究竟小锥头的部相较之前翘起还是尾部?

有会求解的吗?看看社区有没有懂数学的,或者自己有过研究数学的。

首先要我建立三个锥的空间坐标方程,我应该也能建立出来。但在我的理解里,解方程是非常麻烦的事,或者大神你有简单的处理方法。
坐等。

网友A:
很简单事。画个图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事。画个图就知道了。

同时远离二个大锥的那条夹正中的母线却是竖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事。画个图就知道了。

这应该是一个空间问题,平面能解出来吗?

网友B:
您可以尝试:4大1小,想象一下,2个极限位的小锥状态

ps:“同时远离二个大锥的那条夹正中的母线却是竖直的” ,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我数学不错的,但自己没有过研究数学的。这个回头作个动态的给大家看看的

网友(点评):
面B,你厉害了,没有过研究数学,但数学还不错。

网友(点评):
大多数人都没做过研究生,但做过学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时远离二个大锥的那条夹正中的母线却是竖直的。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中间小锥的那个蓝色线,不是指那个竖线吗?

网友:
不能上传视频

网友C:
有些图形方程是解不出来的,还是按图形特性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中间小锥的那个蓝色线,不是指那个竖线吗?

母线为最外面的一条轮廓线,那在竖直平面内,却并不竖直。这是不同的。那个图形并非我所说的平面图形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尝试:4大1小,想象一下,2个极限位的小锥状态

ps:“同时远离二个大锥的那条夹正中的母线却是竖 ...

二个大锥的中间平面,与小锥相交的二条母线中的一条。
选远离的一条母线,要求它是竖直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图形方程是解不出来的,还是按图形特性比较合理

这个需要很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去求解。状态变了,切点肯定也变了。切点位置的变化多少很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很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去求解。状态变了,切点肯定也变了。切点位置的变化多少很关键。

可以通过制图软件去模拟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母线为最外面的一条轮廓线,那在竖直平面内,却并不竖直。这是不同的。那个图形并非我所说的平面图形解。 ...

既然你说母线,那就是圆锥了。两个大圆锥是夹不住一个小圆锥的 。(只在一个截面上有可能,轻轻扰动就会失去平衡)
所以说 你的命题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说母线,那就是圆锥了。两个大圆锥是夹不住一个小圆锥的 。(只在一个截面上有可能,轻轻扰动就会 ...

没有说夹住啊,是相切相关,紧贴。
要的一直是三者紧贴的状态。
状态的变化,是我想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制图软件去模拟分析下

没有模拟出来。不过我有可显示二个
图片是初始位置俯视的二个水平界面图形

网友:
木理解题目是啥意思:@

网友:
原谅我,没看懂^O^

网友D:
我理解力有问题,理解不了楼主的状态
想了很久,楼主你说的情况小圆锥只能上下移动不能摆动,同一个角度的的圆锥要保证有一条母线竖直,那么在你说的情况中只有固定两个点能相切。小圆锥的重心是在一侧的,大圆锥分开,小圆锥就不会再有支撑点了,如果你固定那个点,绕着那个点转动。不同角度,重心位置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力有问题,理解不了楼主的状态
想了很久,楼主你说的情况小圆锥只能上下移动不能摆动,同一个角度的 ...

初始状态是有唯一的一条母线竖起,但距离变后,我没有说小锥还存在母线是竖直的啊?

这是无心磨加工的几何知识,懂加工工艺的人应该会懂,我不再解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状态是有唯一的一条母线竖起,但距离变后,我没有说小锥还存在母线是竖直的啊?

这是无心磨加工的 ...

好吧,你提到了无心磨。

无心磨,在工件下面是有个导槽的。也就是把零件支撑住的那个板。就是这个板限制了零件的径向一个位置。

它给你的小圆锥提供了一条可以依靠的母线。

砂轮和导轮的作用又会把小圆锥紧紧压在这个母线上。

你所列的原始条件中并没有把这个约束拿出来。

网友:
同时远离二个大锥的那条夹正中的母线却是竖直的,这句话很深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提到了无心磨。

无心磨,在工件下面是有个导槽的。也就是把零件支撑住的那个板。就是这个板限 ...

超精磨,凸度控制

楼主:
那有请又懂工艺又几何好的,给大家解下吧。我二者都是半罐子。如果题意想不到,是没有静下心来去看。或者对涉及的工艺完全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