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老师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7-03-24):
之前没接触过振动盘,对振动盘的原理和应用只停留在理论。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1.气动的和磁铁的是不是一样可以做振动盘2.如果我在网上买了振动盘底座,上面的盘面制作要注意什么细节.自己做难度大么(哪位大神有盘面的图纸)3.每个振动盘我看都加了直线导轨,为什么
最后谁有没有要卖的二手振动盘,能震的起来,能送料就可以,收购过来捣鼓一下。

网友A:
磁铁的没见过,气动的有,振动盘唯一的区别就是盘面,要根据零件自己设计,其它都是标准的,出料口一般是直的,没看见过什么直线导轨,反正我只会说,不会设计,每次都是外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的没见过,气动的有,振动盘唯一的区别就是盘面,要根据零件自己设计,其它都是标准的,出料口一般是直 ...

我说的磁铁就是脉冲电磁铁,表达不好,谢谢

网友B:
我是同学
1.气动的和磁铁的是一样可以做振动盘的。振动中用到的电磁振动器就是证明。
2.如果在网上买了振动盘底座,上面的盘面制作要注意细节就是符合产品特征同时兼顾到机械结构的合理性和制作的经济性。自己做难度大么(加我邮箱吧)、
3。每个振动盘我都加了直线导轨?不会吧

网友C:
楼主的直线导轨 ,是说直振吧。

网友D:
这个我认为最好不要自己做,这行业你不熟悉,自己做不光浪费时间也浪费金钱,外发没有多贵,直线导轨那个应该是直线振动吧,为了控制和自动化生产根据情况添加

网友:
基本上还是磁振的多,振动盘这玩意儿前期设计人员的作用不大,主要靠现场师傅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同学
1.气动的和磁铁的是一样可以做振动盘的。振动中用到的电磁振动器就是证明。
2.如果在网上买了振 ...

老师邮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直线导轨 ,是说直振吧。

也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认为最好不要自己做,这行业你不熟悉,自己做不光浪费时间也浪费金钱,外发没有多贵,直线导轨那个应 ...

我也想叫外面做,但是我对这东西运作细节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导致盘面的大小结构设计比较那个,,所以想买个氩焊机自己做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叫外面做,但是我对这东西运作细节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导致盘面的大小结构设计比较那个,,所以想买 ...

这可是个手艺活,如果你想研究就要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是个手艺活,如果你想研究就要细心

想买个模仿

网友(2017-05-27):
好多振动盘都是师傅钣金敲出来的!

网友:
那叫直线送料器,也叫直振,建议加,可使振动盘不需要一直工作,这样可以延长振动盘寿命,还能增加末端物料输送的速度。

网友(2017-07-25):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叫外面做,但是我对这东西运作细节方面还不是很了解,导致盘面的大小结构设计比较那个,,所以想买 ...

其实你如果需要振动盘可以前期设计的时候就联系振动盘厂家把你的设计要求和空间位置讲一下,专业的厂家会给您专业的建议,如果想学对于设计机械的人来说也不是很难,但是会比较耗费时间

网友:
振动盘,好像都是订制的,给厂家样品,厂家按照样品进行制作

网友(2018-06-11):
振动盘是理论加动手能力的成果,没师傅指导自己捣鼓的话除非你是天才,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