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密封型号的问题

楼主(2017-03-24):
现在有一套机械密封,没有说明书没有任何标志,我需要给厂家提供哪些参数才能把正确的机械密封买回来

网友A:
应该提供密封的形式,尺寸

网友B:
因机械密封大多都是非标件,直购是比较困难的,一般都是订制,如需采购,虚提供:
第一:密封所适用的设备,及平时的工况
第二:说明你想要的密封方式,或者与供货商沟通寻求专业建议
第三:密封的外形安装(及定位)尺寸

网友:
测绘--对照标准资料--出清单。一个都要不能少

网友C:
GB 6556-94 机械密封的型式、主要尺寸、材料和识别标志。
按国标选型,能错哪去,就算放个三五年还是能采购的到

网友:
你需要提供安装密封件沟槽的尺寸,参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提供密封的形式,尺寸

现在是不知道型号    尺寸倒是可以通过测量得到,只是不知道需要哪些尺寸,内外径?总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机械密封大多都是非标件,直购是比较困难的,一般都是订制,如需采购,虚提供:
第一:密封所适用的设备 ...

有没有可能水泵厂家自制机械密封配套使用?还是他们也是通过去机械密封厂家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B 6556-94 机械密封的型式、主要尺寸、材料和识别标志。
按国标选型,能错哪去,就算放个三五年还是能采 ...

比如说我今天测绘了库存的一套机械密封,跟博格曼的产品系列进行比较,有一个跟1527系列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尺寸没有相对应的,我猜想是不是水泵厂家根据自己的产品去机械密封厂家定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今天测绘了库存的一套机械密封,跟博格曼的产品系列进行比较,有一个跟1527系列的外形是一样的, ...

正常情况都是选用标准件,较定做会省很多成本和工作量,除非现有标准满足不了需求

网友:
先选国家标准,没有的话就看具体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不知道型号    尺寸倒是可以通过测量得到,只是不知道需要哪些尺寸,内外径?总长?

常见的密封形式

垫片密封、填料密封、机械密封、非接触型密封以及注剂式带压堵漏是常见的密封形式。

非接触型密封包括间隙密封、迷宫密封、浮动密封、动力密封、磁流体密封和全封闭式密封。告诉厂家,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形式的密封,实在不知道密封属于哪种的,可以照张照片发过去

网友:
谁有高压金属密封的资料,急需

网友:
我是做石油仪器的,需要耐压60MPa,最好金属密封,耐强腐蚀。

网友:
尺寸加使用环境

网友(2018-06-21):
楼主密封问题有么有解决,有相似工况的,因设备老化机械密封泄漏,轴偏摆幅度大的,可以找我,专业做旋转密封,电话18061243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