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空泵选取的问题

楼主(2017-03-24):
   请问
        一个真空吸盘  直径20mm(不是气孔的直径)
        想用它吸取500g的东西  管路很短的 不超1m   有没有一个合适的真空泵  而且体积尽量小
      ??????

网友A:
你确定不会被老板打死吗?吸500g的物体,用真空泵?真空发生器不行吗?真空泵太贵了,严重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会被老板打死吗?吸500g的物体,用真空泵?真空发生器不行吗?真空泵太贵了,严重不划算

        没接触过真空发生器       能吸取500g的物体吗     真空发生器是什么原理的呢    在网上搜索 都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文丘里效应!

网友:
1米厂可以分段多用几个真空发生器就好了!

网友:
你应该相信2楼

网友:
如下图的真空泵900元;真空发生器国产的便宜货根本没法试验,以前买过一次STNC的100元,最后调试的时候都给扔了

网友B:
完整真空气路图

20mm直径的吸盘用一个管道式真空发生器就可以了,严重同意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整真空气路图

20mm直径的吸盘用一个管道式真空发生器就可以了,严重同意二楼

    没有压缩空气  源         是单独使用的     仅仅一个地方用

      用直角坐标机械 来传动     吸盘吸取物体     来回取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