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弹簧自动定时下料的装罝,请求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2017-03-24):
用振动盘下弹簧,让弹簧定时一个一个的掉模盘里,现在问题是如何让从振动盘里下来的弹簧定时单个的掉模盘里,请求大侠们帮帮忙吧,万分感激!

网友:
单靠振动盘应该不行吧,还要加个可控制的送料机构

网友A:
弹簧互相缠绕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互相缠绕怎么解决

相互缠绕后 外径就变化了 可以通过以个孔 赛选

网友:
出料时  放个气缸怎么样?像打子弹一样 一个一个推出去  不要就不推

网友:
弹簧互相缠绕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也很纠结

网友:
弹簧相互缠绕,如何分开,应该是这项设计里的最难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