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波形弹簧参数

楼主(2017-03-24):
各位大侠好,我最近遇到了波形弹簧参数的问题。看别人设计的图纸中采用了公称轴径70的波形弹簧(双片三波),自由高度11mm,工作高度6mm,工作载荷240N(参考国标HG/T2479-2005),想问该弹簧两个一组串联使用时,设计中弹簧的位置应留多大间隙来安装该组弹簧能保证国标规定的压缩量?不胜感激。

网友A:
具体安装尺寸参见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安装尺寸参见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问的是JB/T4590,不是电机用波形弹簧(JB/T7590)。
我的意思是:以70mm的波形弹簧为例,两片串联使用构成3波结构,自由高度11mm,工作高度6mm,工作载荷240N。是不是指240N的力使弹簧从22mm压缩为12mm?(现在想确认实际波形弹簧的刚度,从而得到特定压缩量下实际的压缩力)

网友(2019-06-03):
还在用组合式的吗? 现在国标上都用一体式的波簧了。可以联系我了解具体

网友:
你还在用组合式的吗?现在国际上都用一体式,了解具体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