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加速度对双排圆柱滚子轴承寿命有影响?

楼主(2017-03-24):
轴承振动加速度和什么有关了,影响轴承寿命还是轴系的其他影响?  网上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头绪,海川前辈们指导一下了

网友A:
影响检测标准的因素很多,如钢球或和滚道圆度、波纹度以及粗糙度不合格,清洁度差,润滑不良等等,外部原因:安装不当、污染、补充润滑不良、负荷偏载或过载、机架共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检测标准的因素很多,如钢球或和滚道圆度、波纹度以及粗糙度不合格,清洁度差,润滑不良等等,外部原因 ...

我们在磨合圆柱滚子轴承时轴承座外壳温升到40多度不知道会不会损坏轴承

网友A:
40多度还好,不至于磨损,但润滑需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多度还好,不至于磨损,但润滑需增加

脂润滑的,NN3006轴承(Nsk),后来我们磨合完拆开报废发现有一排轴承两端有红色铁屑类的东西,磨合很久温度都不下降来 。 轴芯前后轴承位同轴度4μm,轴承座前后同轴度4μm,圆柱度很好2μm以下,但就是振动加速度下不来,振动速度可以做到0.2mm/s、 3000转每分钟的东西,前后轴距300mm 前面是NN3006,后面是角接触球轴承DB定位预紧。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前辈。